清华同方K41H 待机0.016不触发

楼主(2013-09-07):
清华同方K41H 待机0.016不触发 I5,独显

拆机,测3 5V正常
开机按键0.69V 不正常!!
拔掉3.3小电子,接电自动触发,跳变好次到1.3A掉电又自动上电跳变后1.6A左右,亮机

补充内容 (2013-9-15 09:23):
这不是放电好的,,,开关电压被拉低,去掉了一个与之相连接地的小电阻后,修好的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修了什么?具体是哪里出问题了?求分享

人家都说的这么清楚了,BIOS电池放电搞定

网友:
3.3V小电子?那个不是3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都说的这么清楚了,BIOS电池放电搞定

清华同方K41H 待机0.016不触发 I5,独显

拆机,测3 5V正常
开机按键0.69V 不正常!!
拔掉3.3小电子,接电自动触发,跳变好次到1.3A掉电又自动上电跳变后1.6A左右,亮机

补充内容 (2013-9-15 09:23):
这不是放电好的,,,开关电压被拉低,去掉了一个与之相连接地的小电阻后,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都说的这么清楚了,BIOS电池放电搞定

这不是放电好的,,,开关电压被拉低,去掉了一个与之相连接地的小电阻后,修好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电阻坏了 阻值变低了吗  电阻好像不是这样的性质哦

网友:
没说完啊 呵呵 是不是电容哦 楼主仔细看看

网友:
是电阻坏,楼上有朋友也修到一台一样故障的,也是电阻坏,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