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7不能识别4G内存不是问题,是人不懂Windows 7

楼主(2013-09-07):
常看到网友在网上寻问Windows 7不能识别4G内存是什么原因,见多了这们的贴子,这里我忍不住要说说了,Windows 7不能识别4G内存不是问题,是人不懂Windows 7。
为什么这样说呢?那就要说说Windows 7的内存支持机制。虽然Windows 7 32bit版可以识别4GB内存,但系统最大可用内存还是只有3.25GB,剩余的750MB内存地址空间要保留给系统内的其他内存,比如显存等。如果显存超过了750MB,即使系统内存是4GB,内存还是会相应减少,继续分配给GPU使用。因此使用和识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另外所有32Bit版的WIndows 7也都无法完全利用4GB内存,我们可以通过修改系统内核或者使用服务版32bit Windows 7并开启PAE的方法使其支持4G内存。所以最好使用64Bit版的Windows 7才能完美的支持4GB内存。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3.25G内存和4G内存之间的性能差距几乎可以忽略,如果不是有特殊需要或动用能力极强的读者,不建议在32Bit Windows 7下打开对4GB内存的支持。
详情请登陆:2013最新版深度技术,gzxtc.cn
现在明白了吧,Windows 7不能识别4G内存不是问题,是人不懂Windows 7,快去互相转告吧。相关教程:
最大
内存设置
可优化内存,请别上当
如何发挥
内存优势
?
如何配置Windows 7虚拟内存大小
装win7

网友:
我也说一句 你也不懂真正的x86 ,x86_x64,AI64有什么区别 硬件你还是懂得太少了

网友(2013-10-18):
关于这个问题早就知道,不过也曾经听说过就算修改显示出来那还是只是显示。

网友:
直接6 4bit就好了,何必那么麻烦,做样子活//

网友:
装64位就搞定了,何必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32位的支持的比较低

网友A:
上64位,或找一个内存补丁

网友B:
32位都不能识别4G内存

网友:
我的机器装win7X64版,但 是驱动程序不兼容,所以又卸了。我的电脑室清华同方电脑。

网友:
64位windows7现在也很好用了

网友:
还是直接上64位系统吧...现在兼容性还不错了

网友B:
哇哇 ,好漂亮的机箱

网友:
楼主是直接在别的地方复制的这些话,没有意义 ,32位的系统不支持大内存,网上的大内存补丁也都是假的,实际显示那么多,但也不支持,大内存还是上64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