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spire tc600 win8改win7的bios设置

楼主(2013-09-07):
今天接一个客户台式机,为新购买的宏碁aspire tc600 台式机,预装win8系统。可是客户不习惯win8,强烈要求安装别的系统。在和客户确认安装win7后将失去原有的正版win8的情况下,准备给客户改win7系统。
机器打开看bios设置,一般更改win8系统,只要将bios设置中的UEFI选项取消,将windows boot引导选项放在后面即可。可是这台机器找遍了biso选项都没发现有UEFI的设置。而且不论你放u盘,放光盘,更改启动顺序,即使设置打开引导菜单选项,也是无效,开机后总是显示没有找到晕倒硬盘。在网上看了下,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最后还是电话了400客服才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

首先进入上图的bios选项,将secure boot选项关闭。

然后 在上图的选项第一行,将这个选项改掉,更换成另一个选项。并可将下面的boot menu引导菜单打开,或者将引导顺序设置正确,即可从u盘或光盘安装系统了。

网友:
嗯,还没有遇到这个本子给window 7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没搞好 学习了

网友:
7和8为怎么研究过。

网友(2013-10-20):
学习了,好好地看看,以后肯定能用到啊

网友:
额  以前都是WIN7改WIN8还没试过该到WIN7呢 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资料,好好地学习了啊

网友:
这两个系统bios不用修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不改不能做win7,所有引导都无效

谢谢您,非常感谢,我是新手,实在不好意思啊

网友(2014-01-04):
不错  按照你说的  我搞好了

网友:
在京东上买了个acer Aspire tc-600.在pe环境下安装win7,或者ghost。都不行。不知啥原因。

网友:
acer笔记本电脑弄过xp。很容易。同时我那个win7系统弄过好几台电脑。都没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有空研究一下 ;

网友(2014-02-10):
谢谢分享,学习了。可以参考论坛9.17发的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90626

网友(2015-01-16):
今天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按你说的方法解决了,谢谢楼主的分享i

网友(2015-02-25):
Aspire TC-601 同样的故障,无法解决。

网友:
Aspire TC-601 故障描述一样,BIOS 设置中,无 Launch CSM 项。

网友(2015-04-02):
谢谢了,到处找终于找到了

网友:
硬盘格式也修改了吧?

网友(2015-08-16):
不错,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
我也没有找到aways的选项,悲剧, 求BIOS

网友:
没有找到选项啊, 大家提供一个BIOS吧

网友(2015-11-14):
正好用上感谢分享

网友:
TC601新的bios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6-01-07):
对新手有帮助 加分支持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2016-05-06):
要升级BIOS ,可以直接用GHOST

网友(2016-08-07):
这个BIOS确实和其他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