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SN液晶显示器电源维修探讨

楼主(2013-09-07):
接到一台三星943SN液晶显示器,故障为插电无反应。拆机保险正常,大电容315V电压正常,后级5V,15V无输出。电源管理芯片Q0465R启动电压正常,VCC9-13V跳变。15V输出端二极管SR310击穿,更换SR315后电压依然不出,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后5V电压输出正常,但是15V电压测得20V左右,偏高很多,接入驱动板后电压也是这么多。因为15V电压没有接入过压保护电路,而且5V输出电压正常,判断电源管理芯片脉冲波形正常,想想难道是线圈出了问题?这货坏的可真不多呀,运气不会这么好吧,准备换板。换板之前不死心想想把灯管插上,看看插灯管点亮时电压多少,结果一量15V,正常了。实在想不通,不插灯管高压板供电电压会虚高5V多,这是第一次遇到的,百思不得其解。写个帖子给大家共享一下经验,如果有兄弟跟我一样修出个高压供电20V千万别惊讶,插上灯管点亮后再量量多少,至于什么原因期待老鸟来解答了。PS:15V电压在断开高压板供电保险后测量只有8V,上保险后升到20V,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看板子这个15V是不进反馈电路的。

测试一天机器正常,此机伪修复.

网友:
15v空载了 ,加上负载就正常了。

网友:
差别很大12v的空载的时候有的都到了18v

网友:
很给力。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