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30BW/XF老是烧LED上的场管

楼主(2013-09-07):
如标题,三星S22A330BW/XF

起初问题连接VGA没信号显示,在论坛下了个MCU,原BIOS是25X40BVS刷不上去,换了个512K的BIOS芯片刷上去了开机了

但是。。客户拿走不久后回来了,不开机了,拆开来下面这个Q1场管烧掉了,换一个用不了多久又会烧,求救

网友:
那个10UH的电感 和 那个二极管也换了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把EC1、L1、D2、EC2/3等都换掉,另外R5/6/7/8也不容忽视。

网友:
我查到C5 C6 C7 C8 变0了。换了之后,Q1没这么汤了,但是背光一闪一闪的,

网友:
把EC1、L1、D2、EC2/3等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