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帮助解惑

楼主(2013-09-07):
outen怎么会是0v呢?12v是高电平的话outen也应该是高电平啊怎么会是低电平呢?恭请师傅解答

网友:
跟Q3的黑线断掉有什么关系呢?断掉时12v还是高电平啊?求解答啊!!!!!

网友:
Q1导通了,当然是低电平了,

网友:
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网友:
这画的什么哦?Q1-Q4是什么东西啊,三极管?MOS管?N沟道,P沟道,NPN,PNP???

怎么点了反对,晕!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正想说同楼上的问题,那管是什么管,在说了这么多管没上拉就费了

网友:
有哪个电路是这样连的么,求真相,上图。求型号。。。

网友:
画的这些管全是废的,除了12V下面的接地的电阻短路了,才是0V,不然,后面管全拆了,都不影响。。。

网友:
导通不导通的只能是电压值不一样

网友:
Q1是什么管?

网友:
我也是论坛上看的,除了q1导通接地变成12v变0v外怎么也想不通outen为低电平12v为高电平

网友:
没太看明白~~~~~~~~~

网友:
兄弟  你那些Q什么的是什么玩意啊  MOS也要看是什么沟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