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CPU出CPU电压主板居然是好的有视频录像求真相

楼主(2013-09-07):
一块杂牌主板,刚开始故障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经查为CPU上管一个击穿和电压管理芯片损坏导致,更换后测了下CPU电压发现没上CPU居然还有2V左右的电压,还是大胆的装上CPU试了一下,发现居然亮机,看视频

求高手解答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修好的主板点亮机器照片

网友:
杂牌主板不能以常规思维对待。
我修过一块845D的杂牌板,CPU供电还是用7500B做的(用的5V输入)

网友:
楼主,你的万能表不行吧

网友:
以前还真的没见过,新鲜

网友:
好像以前也遇到过,一次,当时也觉得很奇怪。

网友:
可能VID有问题,不上CPU也出VID,出的VID和你的CPU吻合。

网友:
不太懂台板    学习了

网友:
CPU 2V也能工作吧

网友:
主板vID有导通零件,查下电阻,贴片电容。。。

网友:
还没修到过

网友:
厉害,我第一次见

网友:
老主板不是这样?

网友:
这种情况,第一是PCB板子轻微漏电,第二是感应电。不加CPU用示波器查看供电管的G极,看看有波吗?

网友:
CPU上管有电压,没用波测。

网友A:
这种不奇怪吧     很多AMD的不上U都有电压啊

网友B:
楼主的万用表肯定不准  这怎么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万用表肯定不准  这怎么可能

万用表是好的,我现在还在用,而当时是经过测试了好多次之后确定才开始录像的,不存在你说的情况。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奇怪吧     很多AMD的不上U都有电压啊

这个是Intel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