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9-07):
联想G455  开机不显示,电流跳到   1.24  左右    什么问题

网友:
问得太笼统

网友:
要讲清楚哦   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
按时序修啊

网友:
内存有问题

网友:
正常应该是跑到1.1左右调到0.7在跑到1.2 开机了

网友:
这样也太笼统了吧,难道修笔记本就是瞎猜?

网友:
像你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外部加热芯片看到底是不是芯片虚焊了。这个机子的北桥特容易虚焊,风枪对着芯片吹个十几秒!基本上可以知道大概了!

网友:
电流上到1.24了还不亮机,我估计有短路了,修过联想G系列的,桥短路也是这样电流1.3不亮机,换桥搞定

网友:
这个你问的太笼统了啊   直接问什么问题?   不去按照时序修  就靠大家告诉你  修东西靠别人和瞎猜?

网友:
从电流看,应该不过内存,先刷BIOS,再NB,最后显卡

网友:
这样问那你换版吧

网友:
北桥吧  216的北桥

网友:
AMD的机器吧

网友:
估计夏卡

网友:
电池看一下有没有电?

网友(2013-10-10):
我来补充把,所有电感电压都出来了,测PCIE22脚也有3.3付的电压,一些平转平的MOS管也正常转换电压了,可是就是不亮机,拔了内存也是一样的电流直,这个是怎么回事呀,AMD的芯片组。

网友:
电流跳了几次?先粗略判断下正常的这种跳有没有显示!

网友:
看上面说的都很多了,另外给你提下USB口看下有没有坏....

网友:
量一下北桥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有短路就坏了!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如果是amd的就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