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U2312HMT 液晶从无信号输入到有信号 花屏 求程序

楼主(2013-09-07):
DELL U2312HMT
    收到这个机子是无信号输入    屏会亮

拆开后  查得VGA行场对地短路   换上二个二级管后 有信号有   个看屏有点花  用其它电路板点这个屏 是正常的  屏线也正常 拉掉VGA信号  又正常显示   找了好长时间也没能找到25X40里边的程序   想刷一下   各位大哥大姐   在这先谢谢你们了 有的话 发一个上来

网友:
驱动板线路在查下

网友:
换主芯片试一下

网友:
主芯片的问题···直接换了···

网友:
看看驱动板上的电容

网友:
可能把主控打掉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你换上去的东西和原来的不一样

网友:
7楼的同学  我换上去的元件是一样的   找了好长时间也没能找到25X40里边的程序   想刷一下   各位大哥大姐   在这先谢谢你们了 有的话 发一个上来

网友:
6楼的同学   主控、的可能也是很大的    想刷个程序先试试   本着先软件  后硬件的思路  再说了、身边没这主控   找了好长时间也没能找到25X40里边的程序   想刷一下   各位大哥大姐   在这先谢谢你们了 有的话 发一个上来

网友:
5楼的同学    电路板很新    电容可能性不高  找了好长时间也没能找到25X40里边的程序   想刷一下   各位大哥大姐   在这先谢谢你们了 有的话 发一个上来

网友:
4楼的同学  要是有这心片  早就换一下试试了 找了好长时间也没能找到25X40里边的程序   想刷一下   各位大哥大姐   在这先谢谢你们了 有的话 发一个上来

网友:
2楼的同学    电路查了    VGA位置的电路进心片保证是正常了   不然  也不会有显示   还是软件和主心片更有可能   找了好长时间也没能找到25X40里边的程序   想刷一下   各位大哥大姐   在这先谢谢你们了 有的话 发一个上来

网友:
各位大哥大姐求这程序了

网友:
求助中] DELL U2312HMT 液晶从无信号输入到有信号 花屏 求程序

网友:
求助中] DELL U2312HMT 液晶从无信号输入到有信号 花屏 求程序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还是刷BIOS吧,因为行场信号原因,BIOS容易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