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2开机黑屏

楼主(2013-09-07):
转修过来一台ACER 4732,插上可调电源按下开机键,电流上到1.3左右停住不动,测各电压正常都出来了,经过反复开机测试,偶尔亮一次,不到五秒就花屏;凭经验感觉应该不是主板问题,找了根二代内存换上,故障排除。拿过原机内存用洗板水猛清洗一遍可以进系统玩一个小时,到此百分百肯定是内存引起的了。

网友:
内存坏了引起花屏我也有遇到过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修台机,遇到比较多的内存引起的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