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主板,开关针电压不够,要慢慢充电到4.2V才可以开机,求解!

楼主(2013-09-07):
测开机针,跑线路,一个接地串一个贴片电容,一个才有3.45V,但不能开机,要电压慢慢提升到4.2V才可正常触发,6.3V820uF的电容全换了,也不能正常开机,求解!

网友:
可以把贴片电容拆掉试试,是不是这贴片问题。

网友:
断线,直接IO

网友:
高手.

网友:
I/O换过了,从梅捷主板拆下来的,就是不得,激气,就连ps_On的正极连的三极管都换了,应该不会是桥问题吧!,但只要够4.2V开机绝对正常了,,气死我,,,

网友:
查一下他的上拉电阻,

网友:
恩,看看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