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9-07):
今天遇到一块主板 上CPU掉电 不上cpu不掉电 这一般是哪里的问题啊
cpu
掉电

网友:
上次遇见一个这样的板子换CPU好了

网友:
看下CPU座子针脚有问题没有?换个CPU试试,再看看CPU供电有短路没有。。。

网友:
要是CPU没坏那就是CPU供电问题了,看看场管呀供电芯片之类的烫不烫!

网友:
换CPU试试,不行就换CPU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VID引脚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