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安泰信aps3005

楼主(2013-09-07):
             6个安泰信aps3005si都陆续的 坏了4个,前一段补了2个aps3005dm 350大洋一个,质量也是一般般啊有一个空载电流0.010  嫌麻烦没去返修,前天又坏了个3005si,一下跳到60v吓死了真蛋疼,百度了一通,电位器不稳定,2元一个,论坛上说换了也用不久。TB了一番决定改装成进口电位器,RV24YN20S B502 电位器 原装日本,花了60个大洋,只要稳定不烧鸡,长久使用,这个钱就花的值,今日到货完美改装成功,上图大家鉴定。说明下原装的电位器直接16mm  改装的是24mm,呵呵。

网友:
完美改装成功图没传上去,再传,准备把其他的全都改了

网友:
改装的很不错,代价不小啊,咿,后面的是什么东东,设备很齐全啊。

网友:
其实真没必要的,电位器滑动片用WD40一喷,转几圈清洁一下就能保你OK好长时间。

网友:
楼主牛啊,呵呵,我的安泰信风枪不会自动散热了,给个思路呗

网友:
小经验,学习了

网友:
设备比较齐全

网友:
我感觉还算是值吧,这个电位器是比较重要的,修笔记本电位器不稳定,很容易烧毁笔记本,烧一个笔记本修的话比电位器值钱多了,楼主改造的很成功,但是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A:
楼主还会修这个,我们的坏了都直接卖废铁了,看到楼主这么简单就搞定了

网友:
电位器失效会导致电压无上限飙高?那样还不如更改一下电路结构。

网友:
最后的两张图,貌似挂了

网友:
我一直用兆信的

网友B:
楼主抽风机哪买的啊?

网友:
只坏过一个10K的

网友:
前几天也买了4个电位器换了,这货真心不好用。后来买了台带键盘输入电压电流的,用着感觉蛮方便的,调电流的时候直接可以看到数值了。

网友:
我的是加负载时自动升压2V,看来安泰信不可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抽风机哪买的啊?

TB上买的1200w抽风机 在自己去市场买的管子和抽风罩自己改装的,有时间上个抽烟图给你们看   机器一开噪音大了点, 4个工位 做了2个无线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麦威的3305 没坏过  以前也是安泰信的 现在我觉的安泰信的全线茶品都是垃圾

入门级的东西,专业维修就不要他了

网友:
买其他的太贵,以前在公司用的都超过2k  改装个好点的电位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会修这个,我们的坏了都直接卖废铁了,看到楼主这么简单就搞定了

  真是可惜了,现在还是用这个吗

网友D:
线绕电位器才是王道,我的都改了,用着舒坦。

网友E:
不知道什么是电位器,那个调节旋钮就是电位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什么是电位器,那个调节旋钮就是电位器吗?

是的,tb上都有买的 原装的几毛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线绕电位器才是王道,我的都改了,用着舒坦。

绕线的什么价位 给个链接 到时候看看还有2台要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绕线的什么价位 给个链接 到时候看看还有2台要改装

几元到几十的都有,自己感觉4元左右的单圈线绕就可以了。淘宝上搜,大把的有,,,微调为1K,粗调为10K。。。装线绕后感觉微调是多余的。
就是体积大点装着困难。。。体积小的相当贵,换四个都可以买一台电源了,呵呵。

网友:
其实懒的话没必要改装,,,,电位器口那里塞点风扇油进去,转动几圈以后就相当好使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