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WIN8电脑装WIN7

楼主(2013-09-07):
一台SONY SVE151E11T电脑,出厂预装的是WIN8系统,顾客使用不习惯,想改WIN7,拿到我这。话说WIN8电脑装WIN7我也装了好几台了,就想着也不难,无非就是更改下设置吧,通过长按ASSIST键进入BISO设置,里面可更改的地方少的可怜,只有几项,进设置后BOOT MODE项为UEFI,改为LEGACY,找二项DEVICE BOOT为关闭改为开户,之后插入U盘可以进入PE,进PE后用DISK GEN快速分区,但是每次分区都会在硬盘最前面多出一个UFI的分区出来,之后通过GOSHT安装系统和安装版WIN7安装都不行,开机出现提示启动失败的英文,有没有人碰过这个本子?求解决方案,论坛有个和我停个故障差不多的,发个链接大家参考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4338

网友:
应该把Secure Boot设置为“Disabled",索尼的BIOS设置就这么点吗?真够少的,你再试试看。

网友A:
对了,还要把硬盘分区模式改成MBR的

网友B:
把Secure Boot设置为“Disabled"后,没法从U盘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了,还要把硬盘分区模式改成MBR的

BIOS里面没有硬盘分区模式的选项,DISK GEN用的快速分区也是MBR模式的,但分区会自动生成一个UFI分区和一个空白区,分区后看到重建硬盘MBR是灰色的不可用

网友(点评):
删除所有分区后,保存.再改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Secure Boot设置为“Disabled"后,没法从U盘启动

不是吧,没法从U盘启动?怎么这样呢?按F11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里面没有硬盘分区模式的选项,DISK GEN用的快速分区也是MBR模式的,但分区会自动生成一个UFI分区和一 ...

一般WIN8系统的分区都不是MBR的,需要用工具转化成MBR的,我说的是转化硬盘分区式,不是BIOS里面的设置,就是用DISKGEN转。

网友C:
直接低格   一小段  在分区装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是不对的.

网友(点评):
你们乱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Secure Boot设置为“Disabled"后,没法从U盘启动

它是要长按ASSIST键,再弹出一系列选项,BIOS里面看不到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WIN8系统的分区都不是MBR的,需要用工具转化成MBR的,我说的是转化硬盘分区式,不是BIOS里面的设置, ...

我已经用DISKGEN全盘重新分区了,原选的分区统统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低格   一小段  在分区装

兄弟为什么要低格呢?是硬盘里有文件保护不成?重新分区都删不掉的东西?

网友:
刚才百度了下下这电脑,有个这样的回答,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个要先解锁,因为硬盘旁边有个芯片给硬盘加密,不给乱装系统,厉害的自己的解锁搞出密码,不会的拿去电脑城搞,电脑城一般会拆机把你的电路焊接一下,直接吧硬盘绕过那个加密芯片,这个比较方便可是没有保修了,还有就是软件解密猜出密码给你解锁,我师兄帮我们喊收60,40是解锁用的,他说电脑城直接给你改主板,收两百,你懂的

网友(点评):
很少有这种可能性

网友D:
把硬盘拆出来到其他电脑格式化以后就可以了啊

网友E:
WIN8换成WIN7,我的办法是先用WIN7的安装盘重新分区,格式化,然后重启用U盘GHOST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这方法有点绕,但是最实用的。安装盘一分区原来的EFI分区就没了。

网友:
硬盘是多大的呢 换换其他分区工具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硬盘拆出来到其他电脑格式化以后就可以了啊

我怕会不会装回去又会自动生成EFI分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8换成WIN7,我的办法是先用WIN7的安装盘重新分区,格式化,然后重启用U盘GHOST就行了。

安装盘分区和DISKGEN分区有什么区别吗?现在主要是一分区就自动生成两个小分区出来,就砂能建立MBR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8换成WIN7,我的办法是先用WIN7的安装盘重新分区,格式化,然后重启用U盘GHOST就行了。

我原来也是用光盘分区,然后在用U盘GHOST,现在我用电脑店PE,轻松装W7/W8,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AHCI模式引起的,WIN8默认是IDE模式。。。。

网友:
换个分区软件

网友:
XP能用这个软件解决AHCI模式,不知道WIN8能不能用。。。。SkyIAR_v0.5_Dev

网友:
XP用的AHCI软件 SkyIAR_v0.5_Dev ,不知道WIN8能不能用。。。

网友:
低格一下试方式再说。

网友:
SkyIAR_v0.5_Dev是好东西。。。。XP改AHCI模式用的。。。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uk=2785383289&shareid=374&fr=336204547&fa=336204547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硬盘拆出来到其他电脑格式化以后就可以了啊

不行的,必须改硬盘模式

网友:
换110个都不行的,必须改模式.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相似的情况,戴尔新机改了模式系统装好了重启就是不能从硬盘引导不了系统,非常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低格   一小段  在分区装

试试   再说呀   ,我原来都遇到过华硕出厂原装win8的不管怎么分区重装,重启又变成原来的分区了,只是文件没有了,一惹我,   直接底格,在重新分区ghost就行了

网友:
我台式机遇到过不能装WI7,我换了好多版本钩进后重启安装都说文件错误不能装!没办法还是用XP!你那个叫客户换电脑,买什么日本货嘛!鄙视他!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

网友B:
搞定了,BIOS的设置没错,ChenYang.W说的是正确的,确实是硬盘模式的问题,改过来再分区就不会多出两个分区了,唯一遗憾的是看到同行这个电脑改WIN7收了300,而我只当普通的收费80,亏呀,下次碰到WIN8改WIN7直接报价300,呵呵,谢谢大家了

网友F:
楼主该WIN7 固态能用吗?我该了固态就不行, 现在的机器都把固态和机械硬盘做成了RAID了,做成WIN7 很慢的。都是32G的固态 加上5400转的500G 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该WIN7 固态能用吗?我该了固态就不行, 现在的机器都把固态和机械硬盘做成了RAID了,做成WIN7 很慢的。 ...

这个电脑不带固态硬盘,只有一个机械硬盘,RAID应该在设置里可以更改的吧,只用过网吧用的那种RAID阵列卡,笔记本上的还没用过

网友:
RAID  改不了的 简化成本 这样的机器 只提供一种RAID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BIOS的设置没错,ChenYang.W说的是正确的,确实是硬盘模式的问题,改过来再分区就不会多出两个分区 ...

能告诉一下具体的方法么,怎么改的硬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