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缘无故死机,谢谢帮助!

楼主(2013-09-07):
去年买的笔记本,i5的配置,华硕的笔记本!用着用着就死机了,屏幕卡在那里,键盘鼠标都不动!

系统也换过了,但是没有格式化全盘,开始以为是条子的问题,换了根条子故障依旧存在!

难道是主板的问题吗,还望各位前辈们指点指点,虽然没有过保但是还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
散热,硬盘,主板。

网友:
你这个是卡机不是过热引起的保护掉电
你不是做维修的》?建议你找个合适的维修站进行专业的检测
在网上的答案都只是参考……
祝你好运

网友A:
温度正常,硬盘还没测试,主板的可能性大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正常,硬盘还没测试,主板的可能性大吗!谢谢

个人觉得主板可能性有不过不如硬盘的可能性大
你找个专业测试的测试下吧 自己不懂就不要……

网友:
前些时候修了一台华硕15,寸的,也是I5的,不记得型号了,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分享一下,我把硬盘格掉了,重新分区,故障解决!

网友(2013-10-07):
需要拿过来看下才知道哦

网友:
没过保找售后撒。另扫一下硬盘

网友:
恩硬盘的问题哦

网友:
不清楚个中屏幕卡住的规律,自己试试每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或是在大多在多长时间开始卡等。最大可能是硬盘有坏区,也有可能是显卡部分有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这要一项一项的排除。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是硬盘分区表有问题导致的么

网友:
过热,清灰,没蓝屏吧,蓝屏按蓝屏处理

网友:
我试过内存有问题而容易死机的,这个问题很广啊

网友:
软件问题软件问题软件问题

网友:
散热不好吧

网友:
硬盘的问题把,检测一下、

网友:
遇见过电源有问题死机的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屏幕卡住 应该不是散热问题 看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 可以的话 进去把所有驱动删了 再看看 能不能进系统 然后一个个加 最有可能是显卡 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