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HP 6535S看图纸一点小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07):
HP 6535S
板号:6050A2235601-MB-A03
故障:不触发,无待机,无3、5V;
判断:保护隔离都没过。
有一个问题,如图 L1041后有19V正常,Q1031的S极也有19V也正常,G极也有19V不正常吧。D极0V。Q1031是一个P沟道MOS管,应该控制极是低电平导通才对,这里有19V明显不对,那个C1249前后都有19V;

我的问题是按照图纸,要怎么能让Q1031的G极符合低电平的要求呢?我知道这些小问题对你们来说不算什么,可是我刚开始,有点困难。。。懂得麻烦解说一下。。谢谢!附上图纸

头像被屏蔽

网友A:
你只要求低电平就简单。直接断开g级也可以。明天看看图纸给你说

这里的低电平 只是相对低电平不是完全悬空!
哈哈 断开G级那叫低电平吗?

网友:
楼主要重点查ADP_EN#这个信号,它是适配器插入识别信号,为低,才能拉低Q1031的G极而导通。

网友:
低电平有效,重点检查ADP_EN# 这个信号。

网友B:
只要adp_en#为低电平,这里的所谓低电平是比19v低的电平,只要它为低,你这里的管子g级就为低电平了,因为二极管是单向导通的,只要adp_en#为低,q1022g级有19v,所以导通,则q1031g级通过d1006被adp_en#拉为低电平,则就达到你需要的了,当然,adp_en#为高时,就出现了你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求低电平就简单。直接断开g级也可以。明天看看图纸给你说

大哥,你在实地怎么学的,mos管g级是不能悬空的,悬空的话直接烧掉mos管

网友C:
如果 悬空的话  我想 G级的对地阻值 也会发生 改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要adp_en#为低电平,这里的所谓低电平是比19v低的电平,只要它为低,你这里的管子g级就为低电平了,因为二 ...

这里的 d1006应该是 adp_en#信号 电压 保护 二极管 吗

网友:
要BATCAL#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 悬空的话  我想 G级的对地阻值 也会发生 改变

你这家伙又来了,这下要注意发言啊,别又被封杀了

网友E:
HP,要原装电源才好测试机器,如果你用的是原装电源,这里ADP-EN#不是低电平,那有可能是电源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F:
LZ修好了么?什么情况啊,最好告下过程,嘿嘿,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整了半天,换个原装电源适配器就OK了,3、5V都出来了。。坑爹啊。可调电流表连保护隔离都过不了,我用的也是专用头啊。。不纠结这个了。。继续看其他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求低电平就简单。直接断开g级也可以。明天看看图纸给你说

别纠结这个了,,换个原装电源适配器就OK了,3、5V都出来了。。坑爹啊。可调电流表连保护隔离都过不了,我用的也是专用头啊。。继续看其他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修好了么?什么情况啊,最好告下过程,嘿嘿,我也学习学习

最后我换个原装电源适配器就OK了,3、5V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HP,要原装电源才好测试机器,如果你用的是原装电源,这里ADP-EN#不是低电平,那有可能是电源坏了,换个试试 ...

嗯嗯。。你真说对了。。换个原装电源适配器就OK了,3、5V都出来了。。坑爹啊。可调电流表连保护隔离都过不了,我用的也是专用头啊。。不纠结这个了。。继续看其他故障。。。感谢大家的踊跃献策。

网友:
这也太无语了,,,,,赞

网友F:
LZ,,,我想问下,,,你换的电源适配器,,,,,那G级是高还是电压啊,,,被他们说的有蒙了

网友:
HP有的款就是要用适配器才能开机,用可调电源不能开的!我有一次也是,我开始也以为是主板的问题,没图子搞了两天没办法找同行,结果被同行收了100多的学习费告诉我可调电源不能开,气死我了!

网友:
搞不懂,怎么换原装电源就好了,谁来解释啊!!!!

网友:
     HP可调电源 有“”HP专用头哟!  有的还要专用适配器的!   哥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我想问下,,,你换的电源适配器,,,,,那G级是高还是电压啊,,,被他们说的有蒙了

换了原装适配器,G极有7V左右,低于S极能正常导通。。

网友:
呵呵呵我以前也是啊老是一开就掉电或不触发啊

网友:
断开当然得给一个低电平撒  悬空和断开给低电平是两会事儿  我错了。

网友(2014-06-27):
大头的要用专用的头,它有一个检测脚检测不到是开不了机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