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你们用的是什么系统和好处

楼主(2013-09-08):
说说你们用的是什么系统和好处,网上系统太多了不知道那个好

网友:
随便的纯净版,WIN7 XP各一个盘,也没什么,用习惯就行。以前只用XP,后来遇到一部HP(忘了型号)能进PE但写不进系统,BIOS里竟没有接口选择,后来直接弄了个WIN7启动盘就能写了。

网友:
纯净版系统不止一个。

总有些主板 装某些版本系统不能用。
所以要多准备几个。

安装版系统XP WIN732  WIN7 64个准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