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I5CPU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3-09-08):
一块笔记本CPUi5 2450M,是不是只能用在I5的本子上用?可以在I3本子或台式机上用吗?

网友:
首先你的 2450M不可以台式机上用 针脚都不一样
这个U属于I5二代 可以在二代的I3上用 不过不建议笔记本换U
祝你好运

网友:
笔记本U不可以用在台机上,同一代的UI3/I5/I7可互换使用。

网友:
技术参数内存控制器:双通道DDR3 1066/1333
最大支持内存大小(取决于内存类型):16GB
最大内存带宽:21.3GB/s
芯片组支持:HM65
超线程技术:支持
虚拟化技术:Intel VT
Turbo Boost技术:支持
病毒防护技术:支持
PCI Express 修订版本:2.0
PCI Express 配置:1x16, 2x8, 1x8+2x4
PCI Express 端口数:1
64位处理器:是

网友:
芯片组支持应该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