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 进水 不出北桥电压 求救 附图纸

楼主(2013-09-08):
4416S 进水 不出北桥电压 开始没3V 5V  后来不触发 现在触发到0.5掉电  北桥电感没电压  供电芯片U24跟MOS管Q1024都换过还是一样   Q1024  12脚18.5V 其他没电压  U24  1脚3.3V  2脚5V  3 4 5脚没电压  6脚5V   7脚18.5V    11脚2V   12脚5V 13脚5V
C526一边有5V 一边没电压  求指点 求救

[HP_COMPAQ] 4416s P09C2.0D_A04416S 2_0814 .zip

AMD AMM3000的CPU

头像被屏蔽

网友:
进水的地方 上 BGA烘板后 有没发现 断线的地方 呢楼主   仔细找下 你说的 C526一边有5V 一边没电压 有可能是板层 断线造成的 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下

网友:
进水的板,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的。主要是电阻的脚位有没有断线。

网友A:
这情况,应该有短线的吧,进水的机器就要仔细的看看,

网友B:
U24的14脚PG和8脚反馈有电么,没有倒查回去看看!

网友:
换了U24 试试

网友:
进水的怕是多故障了难修啊

网友C:
打下阻值,估计是哪条线断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这个 断了的话 阻值一般为无穷大 的

网友D:
断线的地方接上了 走到这里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24的14脚PG和8脚反馈有电么,没有倒查回去看看!

没电压  倒回去查 不会查

网友:
换过了  上面我有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下阻值,估计是哪条线断了

阻值好像都正常 没有无穷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断线的地方接上了 走到这里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了

接上了你是通过 飞线 连接 吗  接好的话 量下断线点 电压的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应该有短线的吧,进水的机器就要仔细的看看,

断线的板子 是进水后板层  腐蚀严重  也会 造成的

网友:
这个真的看看有没有断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