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巨 EMACS GP2-5400V MOD 改裝測試.

楼主(2013-09-08):
▼電源銘牌.

▼內部電源的二次側低壓輸出部分採用了目前最新的+12V同步整流 + DC-DC結構,並且可以讓

12V、5V、3.3V的交叉調節能力達到最優,其中在DC-DC模組中還採用了固態電容。

▼因電源供應架構改變及轉換效率的提升,不再需要大尺寸的變壓器.

▼一級EMI濾波部分採用一體式模組化EMI濾波器,其外殼包覆可以有效隔離雜訊的干擾,

上方再改裝加上一枚金屬膜電容,輸入電壓雜訊再抑制.

▼在高階電源架構中常見的繼電器搭配白色的水泥電阻取代傳統NTC(負溫度熱敏電阻)

來做為電路的隔離並且提供湧浪電流保護開關功能,減少電源供應器在運作時產生的電能消耗.

▼二級EMI濾波.

▼整流橋的部分原本使用新電元D15XB60H(600v 15A@107℃)改裝為D25XB60

(600v 25A@98℃)最大可傳輸25A的電流,理論上 110V 電壓下可以提供 2750W 功率輸出,

按照 80% 轉換率計算也可以提供 2200W 功率輸出,相對於額定 400W 的這款電源來說,

留出的余量足夠多了。

▼高壓側部分的Power Mosfet APFC及開關管,20N60S5及FQPF3N80C.

▼原本只有一枚20N60S5(650V 20A 0.19Ω @ 25℃ 208w),筆者將空焊的位置補上另一枚

20N60S5並聯來增加輸出功率.

▼二次輸出側的部分由於採用DC-DC架構,因此+12v使用兩枚IRFB3307 Power Mosfet

75v 130A並聯輸出,整體功率可達260A @ 25℃(理論值),+5v為MBR2060CT 60v 20A.

▼筆者將原本PCB的空位補上並改為四枚Power Mosfet IRFB3207,每枚耐壓75v,輸出180A,

+12v整體功率可達720A@ 25℃(理論值),+5v改為蕭特基V60100C  100v 60A,

上方再並聯一枚63CPQ100 100v 60A ,+5v整體功率可達120A@ 25℃(理論值),

增加輸出能力提升穩定性,並且大幅降低全負載時所產生的高溫.

▼背面.

▼PWM電源管理子板,從上面的型號可以得知這片IC板也同樣應用在高瓦數的電源供應器上.

▼二次輸出側散熱片上的測溫點.

▼分離高低壓信號的光耦合製作在背面PCB上,原本為Cosmo 1010 60v CTR130~260%

改為Toshiba TLP421 80v CTR100~300%

▼電容改裝,並聯多枚4700uf 16v電容,+12v.+5v.+3.3v輸出容值再增加.

▼擠得滿滿的料..

晚點再上負載測試.

网友:
厉害   散热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确实不错,不愧为高端

网友:
这电源220V电源接口用料还挺讲究,整体看还不错的,值得研究维修。

网友:
焊工有点水,还有电容的飞线容易寄生干扰。

网友:
▼接下來是上機負載測試.

网友:
用料很讲究啊~~电容放太多,影响散热效果不讲,同时线满天飞的,造成干扰,改造精神值得学习下,但也不需要改造这么多,大功率电源对保护做的很夸张,如果单纯加功率不加保护就没有多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