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500w电源

楼主(2013-09-08):
今天收到一个500w电源,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硬开机风扇转速慢,风扇里面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正常常亮)所有电压均不正确 波动很大 不知道修那点啊!!!望大神指教!!!

网友:
先测5VSB,正常在测12V多的待机电压,应该都是16V左右样子,有的话在看这个电源负载输出多少V的电压,你的电源是什么方案的,就是什么IC我们好出主意~

网友:
我猜多半是线路板腐蚀严重或待机+5V的滤波电容失效。
打开电源后就会看到了。

网友:
打开电源看一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大功率旧电源先看看电容

网友:
先看看电解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有的是你说的这样,但有的不止这样,还有一些电阻变大了。

网友:
有的是电容不行了,有的是电阻也变什了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网友:
先拆开看看再问吧。。。看电容,还有就电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