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进水了,屏幕有大片光斑,求众高手进来诊断

楼主(2013-09-08):
屏幕效果如图,请教一下,是否可以确定这是屏幕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输出信号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屏幕到底进没进水。。

网友:
肯定进水了,而且背光纸背污染了

网友:
自己去   拆显示器  吧

网友A:
拆屏换被光材料吧 注意哦

网友:
肯定进水了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屏换被光材料吧 注意哦

请问背光材料跟背光纸是一回事吧 ?? 哪里能换呢?大概什么价格?

网友B:
拆开显示器用无水酒精擦擦,就没那么明显了,前几天有台笔记本也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显示器用无水酒精擦擦,就没那么明显了,前几天有台笔记本也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处理的

我捅咕了一下,我把屏幕整块拆了下来,然后把屏幕四周黑色胶条拆掉,可以把液晶屏和后边的背板分离,再下一步就不知道怎么弄了。你说的是擦屏幕和背板之间那层白色的膜吗?

网友:
应该是中间的那张白的应该是塑料片吧

网友C:
我之前遇到过一次 ,不过是手机的。 就是因为进水了,然后屏里的那个叫什么忘了 一层白色的反光膜吧 ,拆出来擦一擦就好了  不过得小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遇到过一次 ,不过是手机的。 就是因为进水了,然后屏里的那个叫什么忘了 一层白色的反光膜吧 ,拆出 ...

我的中毒太深。。。已经擦不好了,我要去TB买这个东西了。。。

网友:
拆开看一下是背光纸和板换了就好了

网友E:
把背光纸放清水里洗衣一下自然干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背光纸放清水里洗衣一下自然干就可以了

哥们你是来消遣呢吧,你这招还是教不懂常识的人去试试吧

网友:
肯定是进水了,我的屏进水了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中毒太深。。。已经擦不好了,我要去TB买这个东西了。。。

不需要买的,你找个大小一样的废屏拆一张就行了

网友:
你没有一些摔坏的废屏么?把碎屏的背光板换上去就OK了

网友:
拆的时候千万小心注意,我上次换的时候就不小心把屏给撞坏了一点点,就一个小小的角,结果开机白屏了

网友:
可以洗掉的  我洗过一个没问题的  要记得没一张的上下顺序 最好不要落灰尘 不然就是黑斑

网友:
进水了,拆屏看情况

网友:
看这情况应该是有进水了,自己拆开换吧

网友:
不明觉厉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