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保存bios和时间

楼主(2013-09-08):
主板很奇怪 断电有时候放他几小时都可以保存 放上一天以上就不能保存 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或者电池3.3V给南桥供电电路有问题,导致像bios放电

网友:
说明白你东西的来源   是客户的 还是垃圾佬哪里收来的   还是自己用的  之前有什么状况     大家也好帮你分析

网友:
先换电池吧

网友A:
垃圾佬哪里收来的

网友:
电池换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垃圾佬哪里收来的

呵呵     查coms 供电     晶振   谐振电容

网友:
纯学习来了。小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查coms 供电     晶振   谐振电容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了;漏电了。。。

网友:
确定电池供到南桥了就是南桥了,电源也有关系。

网友:
重点检查COM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