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ES2L 装系统蓝屏,该使的招都使了......

楼主(2013-09-08):
技嘉G41M-ES2L 装系统蓝屏;Ghost进去以后解压的时候走到windows滚动条时候就蓝屏,进PE没有任何问题。
该使的招都使了,替换硬盘、sata线、键盘、刷bios、换内存等,都不行,现在没招了, 不想动桥,小伙伴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没?支个招,谢谢!

网友:
还小伙伴,你的意思是我们跟你一样不知道哦,装不了系统南桥有问题没???

网友A:
饼哥的有提到过内存信号终结芯片。据说是针对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这芯片长什么样。

网友B:
绝没有此意,只是郁闷在,进PE没有任何问题,在PE里面还可以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的有提到过内存信号终结芯片。据说是针对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这芯片长什么样。

我都没听说过这个芯片,要是有的话应该是集成在NB或者SB了吧。

你去问下饼哥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情况 这位仁兄不妨换个cpu。。。装上系统在换过去

网友:
终结芯片不就是负载供电吗??

不是,阻断部分内存信号的。终结了供电还能用?

网友:
进安全模式了吗?安全模式没有问题,就是驱动不兼容

网友:
拆外设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没有此意,只是郁闷在,进PE没有任何问题,在PE里面还可以上网。

换系统,WIN7呀,各种XP系统都试下,有些电脑装不起XP蓝屏,但却能装WIN7,这是事实,我装过的。还有根据版主说的看看外设,排除。既然在PE可以完美运行,装个win7试试,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就是解决不了,,要是有解决的,,,发下贴分享下

网友:
蓝屏最麻烦了,硬盘数据线也会引起,特别是SATA的数据线,老的IDE的还少些,我碰到过,盘数据线有问题PE正常使用,系统能GHOST,但是到XP划条后就蓝屏,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张这个板,也是一样的问题。没法解决。

网友:
把外设芯片在BIOS里面全部禁用了试试。

网友:
換個作業系統灌吧~~北橋或南僑有內傷囉~~

网友:
硬盘拔了,其他机器做下系统。在换到原先板子上。

网友:
cpu换过了没?

网友:
换内存的负载供电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