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3.3v供电短路

楼主(2013-09-08):
主板3.3v供电短路,是哪里的原因啊,该检查哪里呢?

网友:
烧机法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直接烧啊   一般就是芯片IO  或者3.3V的后继负载咯
  你要是怕烧坏桥 可以把节点断掉啊

网友:
这种故障好修

网友:
短路的简单  一个一个插

网友:
一般是io,或者是南桥,3.3v道德地方多

网友:
用恒流源烧吧

网友:
我想知道3.3v所到的元器件都有哪些啊,现在我知道有南北桥、网卡、显卡、I\O、时钟芯片,还有哪些其他的呢?

网友:
可我不知道它所到的都有哪些元器件啊,现在我知道有南北桥、网卡、显卡、I\O、时钟芯片,还有哪些其他的呢?

网友:
什么是烧机法?是3.3V通电摸哪个元件发热吗?

网友:
我也好想知道什么是烧机

网友:
我想知道恒流源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