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0图纸

楼主(2013-09-08):
几天接到一台联想E30的机子,板号是DAPS1AMB8CO  REV:C 电流一会从1.2A跳到0.9A又跳到1.2A又跳到0.8A又跳到1.2A又跳到0.6A又跳到1.2A,这样来回跳,有时候会稳定在1.2A十秒左右吧。擦不擦内存都是一样的。那位大哥有图纸麻烦上传一份,或者哪位大哥遇到过这种问题指点一下小弟,小弟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
我有一样的机器  北桥   焊了  电流跑0.6就掉电了  估计北桥挂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吧吹吹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彻底坏了 换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