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带不起负载,5V变3V。

楼主(2013-09-08):
PWM芯片是TOP246YN,各脚电压都正常。
单独用可调电源点驱动板,电压正常,没有被拉低。
不上驱动板,12V,5V正常。只要一插上驱动板。5V就变成3V了。
光耦,TL431都换过。
还有这个板光耦的第3脚跟450V大电容的负极不通。其它是通的。
我把它们直连后,连电压都不出来了。

网友:
楼主最好用可调点驱动板的时候,看看电流时多大,你都没说你显示器的型号

网友A:
单独点驱动板,电流0.25,接上屏线0.9A。
我用通用的点了一下屏,发现亮一下就灭了,这期间显示了系统桌面。
此时5V,没有被拉低,但还是会亮一下就灭。
而我这时单独点灯管则一切正常(但如果用电源点灯管就不行)(之前那个驱动板不行,电压会被拉低)。
把12V至高压那一路断掉。然后用把原来的驱动板装上去,开机发现电压没有被拉低,然后单独点灯管可以显示。
真奇怪。
我打算换个高压板。等会有结果了就来回复。

网友:
换了高压板,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点驱动板,电流0.25,接上屏线0.9A。
我用通用的点了一下屏,发现亮一下就灭了,这期间显示了系统桌 ...

可能高压油短路情况

网友:
LZ应该上个电源板图好点

网友:
一般都是负载有短路

网友:
这种实在没办法就测量所有的电阻,二极管,电路很简单,一共也没几个零件,很快就能修好

网友(2014-07-13):
是不是高压板上高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