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的电脑配件什么价格收

楼主(2013-09-08):
各位路过的留下点经验,我最近想到收垃圾的那里拿一些主板,硬盘 CPU 之类的配件,什么价格比较合适(上海这边的),请大家给点建议, 我有查过淘宝的卖价,应该按照淘宝价格的多少收才是合理,谢谢 各位同仁,

网友:
不是吧,收这个还要在这里发个贴

网友:
你自己到外面电脑城收旧的?上海这边大概行情:二手主板一般好的收50左右吧,CPU便宜得很了,几十块钱的AMD双核,INTEL E5500左右的也就一百出头....内存二代的2G70左右,512M的1块钱呵呵....显卡一般的也就算个二三十吧,要是坏的主板才15块钱.自己拿来修修再卖出来,这是不错的生意.......要多跑跑才会有客户相信你卖给你.除非你价格出得高些,是看你做什么了.     先祝你顺利!

网友:
多谢 ,出去走走问问看 ,这是个好注意 谢谢

网友:
我们说不算的。要出去多见识

网友:
收了再组装起来卖,倒是门不错的生意

网友:
看着收的,不一定,只要客户同意,越低越好

网友:
多谢各位同仁,

网友:
这个收购二手当然是越便宜越好

网友:
我这边有一个主板(板鼓了),cpu(赛扬) 、风扇、散热器、内存(256兆),外表看起来还没烧坏,,真觉得是鸡肋,请大家也给个意见。

网友:
呵呵,哥们儿怎么跑这做买卖了,祝你早日出手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说平,需要自己把握哇

网友(2013-10-11):
太老的把自己需要的留下,直接卖废品站。二手的东西还是跟菜市买菜一样,要砍价的

网友:
en  直接出去回收,電腦城那邊哈

网友:
越低越好,做好白收,这样不哭本

网友:
当废品不超20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说,需要自己把握.先不要讲多少钱收.而是能卖多少钱.而你认为赚多少合适.多少收不就出来了吗.又要考虑是坏的情况况下.不能亏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