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TLM26E29 指示灯亮 不开机

楼主(2013-09-08):
首先判断是背光板故障 开机后测5VS正常,无12V 、5VM,测C843上有15V电压,由此判断为12V开关控制电路导致,测V812栅极电压为0.5V 低电平,说明V812处于截止状态,再测V811基极为0.7V , V211工作在饱和状态,导致V812栅极为低电平,再测V810基极为0V,再测XP802的STB脚电压为5V(正常),由此判断为STB到V810基极之间存在异常,关机再测线路和元器件,发现R848靠近V810一端脱焊,果断将R848拆下刮净 重新搪锡 焊回原处,,故障排除

网友:
发个图纸上来啊..你这样说我们怎么知道你说了什么啊...到最后就知道你一个电阻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