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上cpu掉电

楼主(2013-09-08):
dell n4010上cpu  电流到0.5几瞬间掉电——不上CPU电流到0.18  ——除了CPU电压没出来其它的电压都出来了——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PCH虚焊了,加焊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ec要收到hwpg,才能开启cpu供电。查查hwpg有没有出来

网友:
关键是VCORE_ON有信号没有?

网友:
网卡坏掉了,把网卡吹掉应该就可以了,刚刚修到一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
等待结果,先试试看!

网友:
见一样的问题  在查中

网友:
电流上到0.5,说明上CPU后CPU电压有了,加焊PCH吧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也有可能保护隔离没有正常开启   还有ec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