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楼主(2013-09-08):
故障现象 不启动
加上假负载  测试各电压 正常  测时钟 PCI 16 1.6V 正常 测复位 PCIA15 正常   CPU复位 也正常   断电 换上真U  上电 触发 VTT电压0.4V   啥意思啊   各位前辈有没有修过类似问题的?  来电经验分享哩   本人这十多天都在学修板后续会有很多问题要来请教的 麻烦各位大师傅了

网友:
晕,说的不清楚,貌似是VTT电压不正常

网友A:
就是不正常啊   上假负载的情况下 复位正常 上真U  VTT复位就不正常  我这样说还不清楚啊  那要怎么说才清楚啊   难不成我还要拍个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正常啊   上假负载的情况下 复位正常 上真U  VTT复位就不正常  我这样说还不清楚啊  那要怎么说才清 ...

呵呵,不是那个意思,你可以测量一下VTT的产生条件啊?你可以把运算放大器旁边的的822 加焊一下,最好对照点位图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是那个意思,你可以测量一下VTT的产生条件啊?你可以把运算放大器旁边的的822 加焊一下,最好对照 ...

   要是有点位图的话   那就好了 可惜 连主板的线路图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点位图的话   那就好了 可惜 连主板的线路图都没有

华硕的基本都没有图纸都是点位图你可以在论坛里面找找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