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PS3005DM调不了电流

楼主(2013-09-08):
刚买的安泰信APS3005DM为什么调不了电流值,短接正负极,电流显示0A,调不了,为什么?大家的能调吗?

网友:
APS3005SI,我的买回来基本没有用,放了不到一年年多时间吧。四个电位器都坏了。哎

网友:
怎么会去买这个牌子的电源。他什么都在做。

网友:
普通的维修电源,很多电位器用一段时间后出问题的,特别那个调电压的,接触不良会导致严重后果!我的305D用了两年多出这个问题,自己买了两个精密多圈电位器换了那四个廉价碳膜电位器,耐用是耐用了,也有缺陷,调电压时要转上好多圈!不过总体感觉不错

网友A:
换单圈线绕电位器,又好用,又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单圈线绕电位器,又好用,又耐用。

多圈的也还能行,还能省下那两个微调电压和电流的,一般我们平时最常用的电压范围也就是在12V~20V之间,笔记本基本集中在18~20V也不用转太多圈了,只是那两个钮装不上了,拧起来有点费劲(懒得去找合适的钮,不过也有好处,防小孩乱调),电压和电流微调那两,直接用胶布封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圈的也还能行,还能省下那两个微调电压和电流的,一般我们平时最常用的电压范围也就是在12V~20V之间,笔 ...

一样的,我也把微调丢了(那里我扣了个框装了个MA级数显表,原数显位置装了指针。哈哈。),精密单圈足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我也把微调丢了(那里我扣了个框装了个MA级数显表,原数显位置装了指针。哈哈。),精密单圈足够 ...

下一步就是把线绕电位器换成数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一步就是把线绕电位器换成数控的

没必要,我喜欢扭来扭去的感觉,用手指按来按去象老年痴呆。
不见我煞费苦心的装了个指针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一步就是把线绕电位器换成数控的

有打算有空改成全静音的,屁股装个大散热器跟吵人风扇说88

网友:
最近买了个数控的 DPS 305BF,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