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器灯管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3-09-08):
DELL 1520老本,6年了舍不得丢,中间更换过一次灯管,更换后一切正常,距今约有2年。

大约20天前,使用中突然黑屏,重启后一切正常,不理会,但昨天又出现黑屏。

这次重启后开机LOGO一闪即灭,随后即黑屏。反复重启也不行,过约1小时,重启后恢复。黑屏中的屏幕实际上仍有显示,用手电筒照亮屏幕,就能看到屏幕上显示的内容,遂判断是背光问题。

上网搜该故障,众说纷纭,有说灯管打火的,有高压板,电源板,驱动板……

特此求助,求确定故障

穷学生一枚,电脑坏了从来都是自己修,去不起维修店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是不是显示屏的问题,还有先排除屏线

网友:
灯管  高压

网友A:
还是灯管问题,换根就好了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很明显灯管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板坏  灯管也不排除

网友:
如果屏幕线有问题,黑屏的时候不会有显示,黑屏时用手电筒照着,能看到显示的内容,能否排除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灯管问题,换根就好了

如何确定不是高压板呢?

还有既然灯管坏了,为什么过一段时间还会变好,等个一段时间重启,屏幕又正常了?

网友:
如何确定不是高压板呢?

还有既然灯管坏了,为什么过一段时间还会变好,等个一段时间重启,屏幕又正常了?

网友B:
怀疑还是灯管,建议找个维修点维修检测。
换个灯管不要几个钱的 自己换技术不好麻烦太多……
祝你好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怀疑还是灯管,建议找个维修点维修检测。
换个灯管不要几个钱的 自己换技术不好麻烦太多……
祝你好运

如何确定是灯管而不是高压板,我一直怀疑高压板居多,求答疑

大侠,我们这装系统50,扫灰80,上次换灯管,我先找到维修店,报价250,讲价讲到190,死活讲不下来了,一怒之下自己淘宝的灯管,加邮费不到2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何确定是灯管而不是高压板,我一直怀疑高压板居多,求答疑

我们这换个灯管要是你自己拿屏就 30-50
也许是你那贵吧
虽然提倡DIY 但是灯管的更换确实需要技术焊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换个灯管要是你自己拿屏就 30-50
也许是你那贵吧
虽然提倡DIY 但是灯管的更换确实需要技术焊工 ...

小地方,市场垄断,一共就那么几家,都跟商量好了一样

求解惑,为什么是灯管不是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地方,市场垄断,一共就那么几家,都跟商量好了一样

求解惑,为什么是灯管不是高压板

经验来说灯管的可能性更大
当然也不排除是高压板
需要具体检测 祝你好运 做维修的也不容易……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都有可能吧

网友:
修高压板,检查灯管

网友(2014-07-31):
我搞不明白了。做维修的怎么不自己查呢

网友:
高壓板條 有可能 推測 燈管老化問題機率比較大 可以買LED套件回來更換

网友:
灯管,高压条,还有屏上的3.3伏没有也可以造成屏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