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9-08):
手里有一个DELL N4110的
笔记本
,有一个奇怪的毛病,单手用触摸板就没有反应,或者反应很不灵敏,但是一只手接外壳的地,然后另一只手再用触摸板就可以了,这是不是触摸板坏了,有修过的给说一下,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从新装下触摸板试试

网友:
换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