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手上一个G31平台和AM2平台下面,MHDD的扫描速度差别 ...
发现手上一个G31平台和AM2平台下面,MHDD的扫描速度差别巨大

楼主(2013-09-08):
具体为AM2下面MHDD扫描速度比G31快一倍以上,而HDD reg AM2平台速度竟然快了10倍
什么情况,难道是主板设置问题,求指教。
映泰G31+E450+ddr2 800
双敏AM2+3600+ddr2 800
mhdd
主板

网友:
是指扫描同一块硬盘吗?一般插上U盘扫描同时忙别的,到百分之二三十结束时间长短还真没比对过。建议楼主用同一个键盘,同一个内存条和同一条硬盘线,用同一张光盘同一个光驱及光驱线或同一个U盘启动MHDD来扫描同一块硬盘进行比对。还应该用同一块电源,电源供电正常与否扫描的结果可能是颠覆性的。另外不知道cpu二级缓存的开启与否对扫描的时长是否有影响,楼主要是时间充裕可以试试,呵呵。

网友:
同间二楼的看法,支持地楼

网友:
除了主板和CPU其他都相同的,严重怀疑是不同主板的原因,其实MHDD的速度都可以接受。
比较喜欢用HDD REG修复少量坏道的硬盘。
HDD REG 我用G31那套扫过1张320G的硬盘,足足花了一天。后来组上了上面的AM2平台测试机器,无意再次扫描那个320G的盘,居然只要1个多小时就OK了,我最开始以为是修复过的原因。于是换上G31主板扫,还是要20多小时。

网友:
最初MHDD使用,是要求不能用INTEL原装主板,至于不同主板的速度,一般来说,杂牌的比品牌的快,据说是因为,MHDD对硬盘底层的访问,有些品牌主板有所限制。
只是听说而已,没有官方的证实。

网友:
好吧,有空也试一试,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
速度差别遇到过,不过10倍没有这么厉害,大概2倍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