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9-08):
机型:三星R428
故障:可以触发开机,不显示,待机电流0.02,开机后0.7--0.5--0.7停止。
过程:
拆机,外观检查。主要供电检查,基本正常。怀疑NEC大电容,换掉。再裸板开机,一直0.5保持不动,糟糕。再检查供电,发现P1.5V_AUX没出来。量1脚EN 3.3V,10脚PVCC 5.0V,4脚VCC 1.7V,R6上方点5.0V,怀疑U502 TPS51117坏了,换,不行。

郁闷,再一一检查U502周围,没发现问题,图纸R6 是10欧姆,板上实际是10K,想想不会错吧,再转了几圈,换R6,不行,再换C12试试,毕竟与4脚连的只有R6,C12这两个。呵呵,好了,P1.5V_AUX出来了,裸板开机0.95-0.8-1.05,外接亮了。测换下的C12,也不像短了,就不管它了,修好就行。

简单的赚分贴,多多包涵。
补充:我的意思是,4脚VCC低了,正常是5.0V,在无明显各负载、供电问题前提下,换了U502、R6,还是不行,那再换C12,终于正常P1.5V出来,应该就是C12有问题。如果要搞清楚,把原来的C12又换回去对比就知道了,可是懒得再折腾,只是顺手量了一下换下来的C12,不是明显短路。如果要研究,这个要很花时间验证。我为节省时间,经常对比和换件,这样做也好也不好,看情况分别对待吧。这样说应该说清楚了。

网友:
附好的BIOS,板号:BA41-01215A,NV独显

网友:
不是很理解  电容也没短路啊

网友(2014-07-28):
电流下去再起来。有一路供电问题,我的也是这样现象。没想到供电,因为CPU复位都出来了。想到太复杂了,明天接着量供电。谢谢哈。

网友(2013-09-08):
是C12击穿短路原因吗。

网友:
没说的太明白啊

网友:
vcc1.7v很明显被拉低了,应该是电容微短

网友:
没听太懂

网友:
这个板子很容易变形的啊

网友:
这个板子质量不好,

网友:
三星的板子,客户用了都伤心

网友(2013-10-23):
微短拉低电压啊

网友:
这种最难修了

网友:
是啊有点麻烦的

网友:
电容导致供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