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表神舟c600小小维修经验

楼主(2013-09-08):
接到同行一台神舟型号C600 忘记了板号 同行说不开机 接上可调电源有待机 按开关键指示灯亮一下就没了 心想保护跟短路了 拆机机器吧 拆开看没进水 没烧 就放电试试  从简单的做起  有先放电要1到5分钟才管用 于是放电放在那大概半个时候在去试试 插上电源还是不行心想是不是那里短路了 心想键盘跟光驱跟硬盘都拔掉了 于是看到蓝牙没有拔掉 会不会是蓝牙上面有个电阻短路了 于是拔掉蓝牙插上电源按开关建就亮机了 于是把蓝牙上随便一个电阻弄掉插上蓝牙 在插上电源按开关 亮机了 应该就是这个蓝牙惹的祸 写的可能有些人语句不通 还请大家别建议 我想说的是 修笔记本台式机 先做简单的在做难的

网友:
遇到很多。

网友:
我没遇到,下次注意了。。。。

网友:
先易后难,修起来省力高效。

网友:
蓝牙的问题,好幸运

网友:
先修容易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