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 网吧版 512M DDR3 花屏

楼主(2013-09-08):
一块9800GT 网吧版 512M DDR3  花屏  主芯片是 G92-286-B1用MATS9测结果 AD两区有问题请大家帮分析一下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16844416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50405888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2 A38 D04 D05 D06 D07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7250304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32     4206304           0           0
A32     4206304           0           0
A32     4206304           0           0
A32     4206304           0           0
A38     4206304           0           0
A38     4206304           0           0
A38     4206304           0           0
A38     4206304           0           0
D04     8397888           0           0
D04     8397888           0           0
D04     8397888           0           0
D04     8397888           0           0
D05     8397888           0           0
D05     8397888           0           0
D05     8397888           0           0
D05     8397888           0           0
D06     4203584           0           0
D06     4203584           0           0
D06     4203584           0           0
D06     4203584           0           0
D07     8397888           0           0
D07     8397888           0           0
D07     8397888           0           0
D07     8397888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网友(点评):
貌似这个图片中gpu和所有的显存都被你加焊过了。。。

网友:
???

10000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连串代码看的迷糊了

网友:
还分析啥啊, 不是显存就是核心  有啥好分析的,而且核心虚焊的可能性90%

网友(点评):
你修了多少显卡,都是修的什么型号,核心虚焊 这高,这牛啊。我怎么没有见到你说的这容易 前几天收了28个GT240 修好26个,还没有发现一个是脱焊问题,,你是怎么修的

网友:
显存颗粒不发烫就BGA呗。好就好了,不好就挂了。,即使好了返修率也不低

网友:
更换U11 和 U2 不行就加焊GPU.或先加焊GPU,再换U2 和U11

网友(点评):
咱就把他看成没有动过的卡 你说说要怎么去修他 你懂的多 怎么不给大家说说你的维修经验呢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发错了 不是发给你的 是发给9楼的

网友:
谢谢 ! GPU加焊过  看来要换显卡了

网友:
以上的都是些不懂装懂了,我明确告诉你楼主你的卡是被你自己2B的做废了,现在板子都做BGA出问题了还修个毛啊

网友(点评):
话虽不多,说的也对,就是太难听。谁都不是天生就什么都会的,交点学费很正常,干嘛说人家2B?

网友:
楼上的说话能不能文明点 做维修的 就要分折出问题来  如果确实没有维修价值那就不要了  9800GT 比现在的GT210性能要好的多

网友(点评):
你懂个毛,这种卡完全是有很大维修价值,但是被你们这些不会修的人弄的稀烂

网友:
估计是显存挂了吧,不过你加焊了,就算了吧

网友A:
咱就把他看成没有动过的卡 你说说要怎么去修他 你懂的多 怎么不给大家说说你的维修经验呢

网友(点评):
你已经用软件测出来结果,就是那6个数据位有问题。U10处2个,U2处4个。下一步再检测故障是在显存还是在核心,还是PCB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咱就把他看成没有动过的卡 你说说要怎么去修他 你懂的多 怎么不给大家说说你的维修经验呢

先重植GPU,不行再换显存

网友:
把gpu植株应该就好了

网友:
说什么的都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重植GPU,不行再换显存

修好准备卖几百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准备卖几百大洋

楼主想太多了,不值几百大洋

网友:
9800我们这边也就150~

另外显卡区就那么几个爱装逼的  就你技术好?

见人就喷见人就咬?

我也认为这是核心问题~~  实在不行重植一次试试

人家说核心虚焊没道理?

就你能? 上来就问人家修了多少卡 修好多少卡 修的什么型号?   论坛里就你会修?

说的就是你 呆逼 修卡专家    怎么不见你发经验帖子给大家分享?

你牛逼  把经验分享一下给新手啊?  骂人家2B  你才是2B吧?

发个显卡贴 加个精让大家看看啊 就知道喷人 ~~~你说了多少对大家有用的话?

你在论坛有什么用?  为了打击新手修卡信心? 然后让全论坛觉得就你牛逼?

大神多得是~ 饼哥说什么了?  徐总说什么了? 就你有资格说人家二逼?

网友:
A通道有问题,查一下A通道到GPU电容、电阻的值,风枪先吹显存,不行的话,加焊GPU!

网友:
修卡专家 你末装B  装B 小心被雷劈  还修卡专家 我看是装B专家差不多   你也没有有用的贴子

网友:
没啥可分析的,我估计楼主想偷懒吧。
先拆报错显存,弄清显存定义,打值。拆GPU,跑线,测试是否有断线。打GPU脚位值,然后重值或者换gpu,

网友:
想省事是修不好显卡的,还
得一步一步来

网友:
个人觉得先加焊U2和U12试试,不行再加焊2个芯片连接的GPU的小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