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SONY,不可能会有这个问题,求高手看下

楼主(2013-09-08):
  一台SONY 板号 DAGD1BMB8B0 MBX-177A . 开始不显示 换显卡后亮机。但是现在自己又坏了。没有3,5V。
3,5V是一个小板,MAX8734A。8734其他针脚电压都正常,就是,3脚的开启信号和8脚的REF是通的,芯片已经拆了。不解啊,开始还是好的,不会板层短路吧。图纸发出来,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SONY的机器安装要特别小心,容易出问题

网友:
板层断线还有点麻烦了呢

网友:
上一秒还是好的,不会就板层出问题了吧。。  图上3脚有个PR92,但是在板上一直找不到。

网友:
芯片有又烧了

网友:
SONY的机器有点怪 是不是电源头接触不好烧的

网友:
新手路过.顶一下

网友:
说过没有上8734   3脚和8脚是通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如果没有拆外围电路的话,你焊盘上的3、4、8、12都通的歪。把外围拆了看看有没有通以此判断是否板层短路。8脚跟12脚用刀割线吧。

网友B:
先看看 3  8 脚是否对地  不是的话 割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拆外围电路的话,你焊盘上的3、4、8、12都通的歪。把外围拆了看看有没有通以此判断是否板层短路。 ...

奇怪的是3,4脚不通,3.8.12.是通的。8,12图纸上本来就是通的不用割吧。 PR92.这个电阻怎么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 3  8 脚是否对地  不是的话 割线

3.8 不对地短,8脚的2VREF已经串到3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的是3,4脚不通,3.8.12.是通的。8,12图纸上本来就是通的不用割吧。 PR92.这个电阻怎么都找不到。

线性5V做为3V,5V的电压开启信号,电路图上通过0欧电阻直接过去的,如果电路图是对的话应该能通呀,或许你的电路图不太对。割8跟12线路的目的是为了判断到底是第8脚还是第12脚跟第3脚短了。

网友:
把PR90拆了,看两端还通么?这能证明主板有否安装PR92

网友:
故障可能被你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