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2摔地上变花屏了,哪出了问题?求帮助,谢谢了

楼主(2013-09-08):
昨天女儿不小心把IPAD2摔地上了,正好摔在开机键旁边的这个角,结果变黑屏了,开不了机,插上冲电器有冲电的声音,截屏也有声音,按住电源键+HOME键几十秒也没反应,今天拿来轻敲了几下,屏幕是打开了,变成花屏了,IPAD截得屏确是正常的,见下图:

这是手机拍的,花屏了
IPAD自己截得图

求大家给分析下哪出了问题,该怎么解决,在此谢谢了

网友:
应该就是屏幕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A:
拆机 把线重新拔插下吧

网友:
最好找专业的维修你自己搞不了的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类似的板子,不知道咋搞

网友:
这个不好修,一拆的话说不定会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可能是排线松了吧

网友:
拆完之后,有可能机都不亮了

网友:
好起来好像缺色.可是RGB都有...应该是排线松了

网友:
应该是链接屏幕的排线松了,自己用能力就搞,没能力就送修。

网友:
用敲的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 把线重新拔插下吧

谢谢你的回复,不知道拆机后不需要涂胶能粘回来吗?

网友:
小问题就是屏线松了。修了好几台都这样的。屏不会坏的。就是个人自己在家拆不了的。一不小心把外屏拆破就得多花钱了

网友:
屏显或显卡

网友:
谢谢,像这种排线松了拆下机一般收费要多少呢?

网友: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把ipad拆出来,将里面某个松动的配件插紧就可以。

网友:
pad没修过。但是看样子不是很严重,拆机后紧固一下插拔件

网友:
真乃神人也,DIY高手呀

网友:
  应该是内屏破裂~找个维修的师傅拆开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