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电源 PS222L+ 3843 有SB 5V 不启动 陷入死路 大家看看哪里问题(有图了)

楼主(2013-09-08):
一个DELL电源。故障是不启动,绿线电压 3.8V SB 5V电压正常。短接绿线电源不启动,无输出。打开检查 输出端有2个电容鼓了。更换后查输出各路无短路。肖特基二极管正常。短接绿线瞬间 各路输出有大约1/3电源。风扇不转。经检查3843的7脚电压0.15V。查7脚电容正常,更换开关光耦,7脚供电管无效。短接绿线瞬间7脚有大约0.6伏电压,然后迅速回零。更换3843和所有431无效。给3843的7脚供电的开关管有输入电压,记得大约是10多伏。保护部分的PS222L手头没有就没有更换。自此维修陷入绝境。望各位大侠指教。

这里是找到的图纸的一部分。

补充内容 (2013-9-11 18:22):
已解决

网友:
3843 7脚连接的Q303 C极 0.3V  B E极都是16伏左右 有PN节点压差 。Q303 已换 基极连接的光耦已换。3843也换了

网友:
建议更换7脚电容C309。测量的不是工作状态的,建议更换。正常7脚好像是应该有15或是16V的电压吧

网友:
单独给7脚供电15V,测量8脚电压是否是5V(正常)?不符的话,建议换3843试试先。

网友:
3843的7脚供电还是不正常,查周边电路,重点查Q310和Q303这两个开关三极管是否正常工作。
有了电路图应该不难修的。

网友:
修好了
短接Q303 C-E脚 3843 的7脚得电16V 电源发出轻微的吱吱响声,判断输出存在短路。后查明 -12v的稳压块 7912的前端的整流管短路损坏,因查不到原型号的参数 鉴于7912最大输出才1.5A 找了个耐压和电流够的肖特基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