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一块高端主板,GA-X58A-UD3R,一个芯片发烫,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3-09-08):
技嘉GA-X58A-UD3R,有一个芯片非常烫,但是不知道这个芯片叫什么型号,所以请教。好购买这个芯片。如图:

网友:
请问这个芯片在哪里可以买到?知道的兄弟麻烦给个淘宝链接。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芯片的型号是什么啊?这个芯片里面带不带数据?

网友:
给个全板的清晰图,这可能是STAT2.0的管理芯片

网友:
这是你板子的图吧,因为这板STAT接口较多,所有很有可能是个STAT管理芯片

网友:
SATA桥芯片,摘掉一个,也能用了,

网友:
SATA接口专用芯片

网友:
这个肯定是SATA接口上芯片了 你可以看下旁边是不是有短路或者漏电的

网友:
兄弟,给你找了一个。万能的淘宝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45.QrI3ht&id=22095503619&_u=83o5i34137c&initiative_new=1

网友:
http://detail.zol.com.cn/motherboard/index232698.shtml
这个是全图的链接

网友:
x58绝配E-1230v2,靓板呙!值得修!

网友:
没见过这种板,,,路过,,,,了解下,,,

网友:
这个主板配的I7的处理器,上了6条内存,全是带金属外壳的内存,显卡也是2000多一张的,呵呵呵,客户说这个电脑光主机就10000元,里面有一个固态硬盘,一个机械硬盘。容量没看。

网友:
主板一般三年保的,这个板子应该还在保吧,直接返厂了,这主机玩家级的,不过你修好了,可以收个好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