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T SI主板不跑码 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3-09-08):
这个板子还在保修内 不敢打动  我刷了BIOS还是一样! 供电都正常! 这个问题跟技嘉770芯片系列好像一样!除了PCIA15复位在变! 其它复位都正常不跳变!  唉  这个问题谁解决过?  只要不动桥和外接设备网卡,声卡等!求高手指点

网友:
当主析不跑码时复位灯就会闪,

网友:
修吧,CPU工作没有???确定复位到CPU没有??,主要是CPU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有没有加真U测

网友:
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查南桥需要的PG

网友:
我的华硕M4A785也是这样呀

网友:
高手啊,学习啦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检测哈南桥那边的信号吗

网友:
。。。。。。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2013-10-11):
旱桥试试吧

网友:
考虑板子在保,楼主最好还是返厂吧。。一般这种现象都是桥引起的

网友:
发现现在华硕的主板好多都是断线  以及电阻变质 质量超级次品 难修。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有问题。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求此板点位图啊 !哪位大侠行行好!

网友:
说到华硕就想到某个排阻

网友:
822排阻,没图你就别想修了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还是返厂吧,没有复位很多都是桥的问题,如果不想返厂的话,你就要从头一点一点的修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给点建议啊   我也碰到这样的啦

网友:
我也有二块华硕板电压正常,复位修不出来。

网友(2013-12-05):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还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