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建基HTPC机箱主动PFC电源故障

楼主(2013-09-08):
用的IC有CM6805,WT751002,TNY277PN
故障表现:刚开始似乎为负载能力差,现在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测量:紫色+5.1V,绿色+5.1V,待机电源应正常。短接绿色,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各直流无电压,大电容刚开机有380V,然后降到320V。

具体过程开始时开机能正常使用电脑,过一段时间就突然断电,间隔时间越来越短,最开始能够用几天,然后过十几分钟就断电。断电后,按开机键不能上电,要休息一段时间才能开机。取下电源,短接绿线后,空载状态,长时间不断电,但接上主板加负载后,很短时间就断电,加负载时+5v偏低,4.7V;+12V偏高12.8V,其它基本正常。到现在完全不能开机了,短接绿线,只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换了+5V的整流二极管STPS2045CT为MBR2045CT。

考虑是电源保护,但不知具体是高压还是低压的问题,如何检修,新手,请多关照,谢谢!

PS:电源原STPS2045CT为肖特基二极管用数字万用表电阻自动挡,正向570Ω,反向电阻不停地变动,没显示稳定值,二极管档正向电压0.22V,反向无,考虑已坏。
换为MBR2045CT,但正向270Ω,反向电阻57K,二极管档正向电压0.14V,反向无,不知是否正常,一般二极管反向应无穷大的。

网友:
下面是IC的文档

网友:
根据断电时间长短,初步感觉是电容的问题,产生保护,检查下电容,有异常的就按

网友:
看情况是老化了,具体的老化了什么东西,多半是电容,但楼主用个自动档的坑货,没有你坑死啊,搞维修的用自动档,还是赶紧换了的好,免得坑死你~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小机箱电源,结构太紧凑,不好拆,电容外观没看到明显问题,不过也只有先换电容试试了,

网友:
遇到过长城的有同样的问题,换了加速电容好的。你可以检查一下加速电容是否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