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紫光亮一下黑一下

楼主(2013-09-08):
显示器亮一下黑一下,有时候拍拍它好一下又黑了。把排线重新插过了。。现在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换高压板试试,还有先检测下电压有没有变动

网友:
先检测灯管是否老化!虚焊!然后检查高压部分是否保护?

网友:
检查高压和灯管

网友:
本菜鸟认为,还是下看看按键吧,再考虑高压和灯管

网友:
高压和灯管 都有可能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灯管虚焊可能性大  其次是高压

网友:
灯管高压的可能性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