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维修电源待机电压10V,绿黑电压10v?

楼主(2013-09-08):
电源待机电压和绿黑线电压为10.5V左右,故障之前症状:电脑没开多久就自动关机,大概4次左右,主板不能开机,触发无反应,USB鼠标烧芯片,摄像头烧芯片,只要是USB接口的东西都烧掉。电源现在插上电源伴有高频的声音(啸叫),查了高压和待机部,电容都正常(63V/0.1U,50V/4.7u,50V/22u,50V/10U),高压电容充电正常。光耦也正常,会不会是这课8脚待机芯片坏(UC3842B K9A739)?手头没有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反馈问题,查光耦反馈脚所来的电压上的电容

网友:
UC3842B 第5脚和第1脚23欧、第2脚30欧、第3脚45欧、第6、7脚的阻值有10.4欧,和第8脚11欧。

网友:
待机电路没多少元件,3842是很常用的芯片,也不贵,买些备用吧。

网友:
+5VSB電壓是否5V?紫色的線,可以嘗試更換它的電容。測量不準確,最好更換。

网友:
待机电路原件很少,电压偏高,可能性大的应该是反馈电路,有啸叫的可能是芯片问题,因为振荡频率很低

网友:
辅助电源出来一路,给光耦反馈用,就这条路上的电容,你换掉就肯定好了
因为反馈电压降低了,其余电压就升高了

网友:
那换下试试,看是否是电容问题。

网友:
换掉50V/2.2 和63V/0.1U的电容,现在待机电压是4.99V 绿黑线电压是4.99V。3842第7脚的电压一直在2.8到0之间跳动。7脚电压应该是7V左右是吧。3842应该坏掉了。

网友:
找到一个长城电源,上面刚好有3842换上,短接可以启动了,12V有12.25V 5V的正常,3.33V的正常。但电源还有点微弱的啸叫声,没原来那么大声了。

网友:
辅助电源输出电压(紫线)的滤波电容也应该换掉。

网友:
已经全部换掉了,还是有一点啸叫声,不知哪里问题。声音在中部发出的

网友:
换了PWM的芯片是外接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