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开机无显 电流跑到1.2左右(祼版)三个指示灯,中间长亮,左右两灯闪烁

楼主(2013-09-08):
看论坛里有换显卡的好了,就加焊了一次,还是同样情况。有遇到这样的板子的么

论坛各种说法都有,换显卡,加焊,换屏线,不过内存,刷BIOS,啥的。。不过换显卡,的最多

补充内容 (2013-9-20 13:20):
加焊北桥,亮机

网友:
好象两灯闪应该是没过内存。

网友:
没人修到这个板子么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啊,还有说屏线的。。

准确度大于70,你测下波型就知道了。

网友:
军哥你太坑爹了吧

网友(2013-10-13):
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没有找到内存吧,灯闪

网友:
解决了,麻烦说一下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