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TP51123边上电容烧爆。反正烧爆。

楼主(2013-09-08):
联想B460TP51123边上电容烧爆。反正烧爆。现在的问题是公共点对地短路。我把TP51123芯片和U67 U71和CPU供电芯片都拆了。还是一样。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好几台都是这样。求助~~
板号是这个~~
TP51123我拆了。烧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是反面的,也烧了~我把边上的全拆了~~现在怎么办

网友:
烧穿的地方总得处理干净吧

网友:
电击继续烧,烧到不短为止

网友:
抠,使劲的抠吧

网友:
估计板层短路了,不好搞啊

网友:
5楼说的对,应该是板层短路了,先把烧坏的挖掉再说吧,估计很麻烦

网友:
l6脚是主供电哦 你这是不是主供电 直接短路啊

网友:
是的~上电直接短

网友:
经常烧洞的都有

网友:
这是B460通病之一,修了好几台了,把短路的挖掉飞线,严重的就换板

网友:
刚好我的也一样 把烧焦的地方刮干净就应该不短了 这两天脑袋有点运行不正常 越高越大 电都不拔就把芯片取了 过了一两分钟看可调才发现 四安多 马上拔了 心都凉了 一测 一电感短了 一想待机好多都要给乔不会桥烧了吧 还好最后发现时cpu供电芯片死了 现在还在找芯片试 正常情况是51123_EN分压来的 五点几伏 51123_ENTIP2  51123_ENTIP1 用来管3D3V_PWR 5V_PWR的  应该有一点七伏的电 基准也应该有一点几伏 VBST1九点几伏 VBST2七点几伏 4脚和14就不说了 这都是从好机器上测来的数据 给你个参考吧 一会儿吧基准的电容换了试试 修好说声

网友:
洗洗干净   刮开黑黑的   飞线搞定

网友:
板层有烧到,一定得处理好,且要用非常锋利的刀片才能搞定,要不然,就又割的连起来了,还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