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主板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3-09-08):
捡了一片的主板,CPU供电管理芯片掉了。那位朋友手上有此板,或有图,请给一下帮助。谢谢。不好意思,主板的型号是映泰TP43D2-A7,不知道为什么,被图盖住了。谢谢大家!

网友:
是什么板子  说清楚点

网友:
好像是技嘉的板子吧!图太小了,,,

网友:
到百度去找这主板的图片有可能看到,或到百度找这主板的型号

网友:
型号什么都没有,照的也不清楚,你让论坛里的高手怎么帮你,很多主板都是这样的样式的

网友:
图片可以清楚点

网友A:
这种板子。现在我们这修都不修

网友:
ISL6322
http://www.docin.com/p-570776447.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现在我们这修都不修

监控坏了。就去网吧找了一片。结果就是个掉件的。呵呵。这板子修修,做监控还是可以的。

网友:
找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