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重启和自动关机. 请高手解说

楼主(2013-09-08):
这天几遇到好几块板子都是,自动重启和自动关机.  想请教下论坛里的高手们.帮忙解析下. 重启和关机的   大致的方向与思路.小弟在此谢过了.由于板子差不多都是华硕的主板. P5G41 P5KPL  搞的头痛了.老是找不到思路...

网友:
是不是南桥空焊啦

网友:
什么都没查就问,也不说说你做什么些什么,

网友:
有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查IO 南桥,放电,刷BIOS

网友:
看了大家的回答,以上所说的可能性我只有IO没有换,其它基本都尝试了,我并不是没什么都没去做,我只是想看下大家对待这样的问题,是怎么 样一个思路,着手点在哪?谢谢大家的分析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真心不懂啊

网友:
拆网卡试一下

网友:
换晶振和诣振电容在不行换南桥

网友:
谢谢,我试下看

网友:
不知道我的思路对不对..我也不是专业的....自动重启.无故自动关机应该是BIOS的问题大一点

网友:
BIOS我刷过了,还是自动重启,有时候要几小时才重启CPU旁边的电容也全换了 ...故障不变.网卡也拆了一样的效果........

网友:
   有一块P5P41T的自动重启已经修好....哈哈...  是与复位针相连的一个小贴片漏电引起的...直接更换后就不重启了.